lcd弹出OSD菜单

楼主(2009-07-15):
请问大家,TOPVIEW T172+液晶显示器,总是弹出OSD菜单,如何解决?还有OSD菜单被锁定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按键漏电,换按键。按住菜单键半分钟不放就可以解锁了。

网友:
TOPVIEW是AOC的,AOC,飞利浦,明基的按键坏的比较多

网友:
多半是按键问题。按键漏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