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45主板 开机自动触发

楼主(2009-07-15):
一块技嘉845主板 开机自动触发 不跑码。想学下维修思路。我是新手刚开始学修的。
我的一些测试结果
上假负载 CPU电压:1.45V 基准:0.9V  CPU时钟:无
我测过时钟IC CA431560 的晶振 没有起振波形。

网友:
查晶振两端有无电压,
无电压: 量晶振两端对地阻值“400-700”
      :COMS跳线2.5-3V电压有无
      :南桥
有电压:谐振电容、晶振两端半接电阻、晶振、南桥

网友:
技嘉的主板还喜欢坏BIOS资料。有些刷了就好

网友:
版主说个思路 换IO  不是没有时钟吗

网友:
BIOS会引起晶振不起吗??呵呵。

网友:
现在我不明白 1.是不是没有时钟也会引起开机自动触发。 还是I/0引起开机就自动触发。
我用表二极管档 测过晶振两端的电容对地一个是400多。一个是600多。两对地不一样,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