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210的机器,加电不亮

楼主(2009-07-15):
请教你一个问题,dell1210的机器,按FN+开关,指示灯1闪23常亮,取下内存1常亮23闪,电流在0.94,不插内存0.83,手上没有mini诊断卡。应该事哪儿的问题呢?
DELL

网友:
1210应该是有两种,集显和独显的,不知楼主的是哪种。可以试试加焊显卡或北桥

网友:
是独显的机器

网友:
这机器显卡易出问题

网友:
显卡问题修好多台了

网友:
这机子不出码的.有测试卡也没用的.你的主板应该是显卡的事.....但不一定是BGA的问题.这板子我修多块.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显卡的问题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