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前辈收购东西的价格

楼主(2009-07-15):
7600GS 128M的请问坏的回收什么价格啊

网友:
一是当地的行情来决定,二是坏的程度来收,你觉得能修好,收高一点也无所谓,觉得上面的配件对自己有用就行,二手和旧件没有标准,因人而异,

网友:
能够点亮画屏的什么价格
不能点亮什么价格啊
给小弟我一个范围啊谢谢

网友:
能够点亮的¥50,不能点亮的¥10,这是我的标准。

网友:
如果花屏又是多少钱呢

网友:
花的也10,要不就15?看你怎么和客户说了。。。
我一般卖给他们一个好的,坏的给我就减10-20.

网友:
15-20元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点不亮和花屏在客户那没什么区别,区别就在于你能不能修好,要是我的话,花屏是按照点不亮的价格收的,万一要是GPU问题导致的花屏和点不亮的性质一样。

网友:
10元..花屏,大多都是电容引起的。我有很多块都是这样。。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