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865pe主板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07-15):
有一块技嘉865pe主板,ide口硬盘能够检测到,但是不能通过硬盘和光驱启动,在bios中把cmos打开就能从光盘启动,但是ide硬盘还是不能启动,bios已经刷过了;通过光盘启动之后看不到硬盘的内容,用diskgen读硬盘提示0道数据错误,硬盘是好的放在别的机器上试过,哪位师兄碰到过此类问题,怎么解决的,请指教

网友:
查IDE和南桥!

网友:
接硬盘后·~~~    清空CMOS   就能看到硬盘了·~~~~·

   用光驱启动 引导系统·~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