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时应该多注意下插排接地线有没有断

楼主(2009-07-15):
刚刚936焊接了一下读卡器
烙铁碰到读卡器上的LED小灯就亮一下
这是有静电呐
一测果然烙铁头与地无穷大
是插排接地线不知道什么时候断掉了

网友:
我这店里,这楼里压根就没地线,物业以前走的都是2线的。我的办法就是在工作台上垫绝缘板,焊的时候代修件不接任何线路,几年也没击穿什么,只有这样克服了

网友:
我用重来都没有接地,至今没有坏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