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告诉我这是几M的显存颗粒

楼主(2009-07-15):
VDATA 的VDD8616A8A,从PDF资料上看到是4M*16BIT*4Banks,但是不明白这个颗粒它总的M数是多少,什么算呀

网友:
是老显卡的话就应该是16兆

网友:
系统检测是128M的显卡,但显卡只有4颗显存,按推算应该是32M的才对,但PDF上一般只是这样对颗粒标的:4M*16BIT*4Banks,什么算?

网友:
4M 4bank应该就是单片16M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