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不过内存C1

楼主(2009-07-15):
内存电压2.5 时钟1.3   地址1.3  总线2.66  怀疑总线电压低  一路查追到北桥, 还是2.66 怀疑北桥的问题,压桥无果  。请问还有什么高招都使出来。 谢谢!

网友:
不插内存看跑什么,要还是C1就得看是不是BIOS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看看负载排阻的阻止 7 9192 184的电压

网友:
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:
压北桥试试,如果能过内存证明北桥虚焊。

网友:
应该是CPU那里有问题吧

网友:
压下CPU座和北桥试试看,可能是空焊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