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N主板抱错``

楼主(2009-07-15):
本人现手头上有一块K8N的主板``它一开机就出现了``Chassis intruded!  Fatal  error````system halted``请问哪个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指点一下小弟```谢谢~~~
不过它就是进不了BIOS这样才麻烦咯```

网友:
先查下BIOS电路吧

网友:
找个 4针跳线    第2针是空的· ~~~

把它跳上后 ·~·    然后清CMOS    清完了 后  点触发  就没提示了·~ 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