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的问题~

楼主(2009-07-15):
请问~笔记本主板上的小BGA贴片是否可以使用恒温热风枪加热做上去?~

网友:
像显存  网卡 等小芯片是可以的。不过要注意的是含铅要比不含铅的温度要高一些,风量不要太大。小心周边的小元器件。时间不要太长。时间长了容易坏掉的。

Chinafix -2

网友:
楼上的说反了,无铅产品焊接温度要高,有铅则低。。 刚看到这个帖子,还有这样误导人的 ,扣你2分

网友:
小的BGA应该热风枪可以应付,大的我看不一定能够搞的定吧

网友:
二楼的笑死人了,有铅还比无铅的熔点高了。。。
热风枪做有铅的BGA不错,做无铅的效果不太理想吧。
不过,做这东西,还是要看技术的

网友(2009-08-16):
BGA返修台同样要看技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