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C.NC19通病维修

楼主(2009-07-15):
客户送来一块七彩虹C.NC19主板,说开机就掉电保护了。观察主板,发现有两处电容已经鼓包了,其中一处内存旁边3个电容,另一处是南桥旁边一对MOS旁边的一个电容,也鼓包了,先换下来再说。换好电容,上电,无复位。测CPU电压为零,南桥旁边那一对由RT9202控制的MOS G极均无输出电压,本着先易后难的态度,先查查RT9202的工作条件。发现其第一脚BOOT脚电压只有4.88V,电压低了,RT9202肯定不工作。测其旁边升压二极管,发现二极管已经损坏,索性吧升压二极管连带升压电容一块换掉。上电,测试,BOOT脚电压还是低,找一新的RT9202换上,呵呵BOOT脚有6V电压了,桥供电1.5V也出来了,再看CPU电压,也正常了。插上显卡,内存,测试,亮机!这个板子的CPU电压应该是由这个桥供电控制的,桥供电没出来的时候,EN电压是0,桥电压出来后,CPU电压也就跟着出来了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我也修到过,不过我修到的问题是北桥边电容鼓包所致。

网友:
发现RT9202的芯片很容易坏,碰到几个坏9202的换上就好

网友:
这块板子 由于5V滤波电容损坏 引起供电不稳定 造成掉电

网友(2013-06-16):
本站会员在龙岗附近有没有维修站点呢,我这边有个显卡坏了需要维修的。请联系18902450314唐先生,或者大侠留个号码,我这边联系您

网友:
在线等联系啊

网友:
谁能告诉我,”QQ图片20130616“显卡GPU周围红线画的部分是什么零件呢,谢谢

网友:
学习了  努力回帖 争取正式会员

网友:
这种元件破裂有没有关系的呢,是长方形的那个元件,不是小的电阻

网友(2013-10-06):
额,这算通病吗?

网友:
你的维修思路不错

网友:
额,这个爱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