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机器开路寻求解决办法

楼主(2009-07-15):
DELL D520 机器。。。测PQ34 1。2。3。4脚开路。。放下电,就了。但是开机10多秒之后又开路了同时光驱和风扇没有电压了。我更换pq34 33 还有TPS51120 还是老样子。请高手指点。。

网友:
补充下另一侧的pq32也是1.2.3.4开路,放下电就正常了

网友:
换了顶事儿不?

网友:
场效应管就那样的

网友:
可能电路中有短路

网友:
加焊下好了。不过1.2.3.4有时还通。真如楼上的兄弟说的“就那样的”。。。风扇供电正常了。。光驱没有电。实际电路中测得如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放下电就正常,场效应管都是那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