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笔记本编程器的问题~

楼主(2009-07-15):
请问一下,准备开店一般笔记本的编程器那种品牌的好点?好像都是需要转接口的吧~一般是再什么价位?

网友:
就基地淘宝店上的西尔特580U够用了,主板,显示器,笔记本都基本够用了 链接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37e0ccc038e7fd7.htm
适配器准备四个就行了DIP16,SOP8,PLCC32,DIP32.修液晶还得准备一个PLCC44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