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61G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15):
两块昂达N61G.一块是RT9202坏了已经修好,另一块.测试上负载有核心电压1.5.上CPU就变成1.14.别的各电压均正常是桥的问题吗,

网友:
晕啦!这种板的CPU电压不是很大的..这说的这种电压都是是正常一类的!你现在什么问题呢?有没有复位还是其它什么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