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ELSA FX736(FX5700) Q502型号?

楼主(2009-07-15):
新人求助,自用的艾尔莎ELSA FX736 显卡黑屏了,检查发现显卡背面金手指端锁紧槽上面的贴片三极管(Q502)不见了,在本市三大电脑城都没有找到同类显卡,求租未果,网络搜索图片也都看不清,坛中老人介绍我上此求助,特烦各位DX帮助,看看此贴片三极管的型号是什么?在此先谢了(搜索网络发现,V星、华硕、技嘉、翔升等很多FX5700卡的设计相同)。

网友:
和Q503一个型号!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的帮助,我用同样的管代换过,无效!后搜索到一老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(http://4um.overclocking.cz/showthread.php?p=603562),从他提供的图片看,Q502和Q503是不同型号!

网友:
看PCB板应该是一个BCE

网友:
看PCB板应该是一个BCE
引用 网友A:
.

版主好!Q503的型号是702,应该BCE吧!Q502也是BCE吗?

网友:
查AGP A66 上的电路就知道是什么管。

图给你了,是什么类型的管自己查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jackiexp,总算看到正确的答案了,从图片标识看是T2,对应的该是9012 PNP三级管,等我找来装上后再向各位报告!

网友:
都是高人,期待结果

网友:
702是N沟的MOS管,T2是PNP的三极。是不可用702代换的。

网友:
都是高人,期待结果
引用 网友B:

找不到贴片9012,用直插9012焊上后无效,看来此T2不一定是9012,上网搜索发现,贴片上标T2也可能是TN2460T、HSMS-2862、HSMS-286C、BCX18(BC328);当然,此款黑屏(不显示文字)不排除其它原因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