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 g775求助

楼主(2009-07-15):
一台明基g775的显示器,客户拿来的时候说刚开始的故障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屏幕就黑了。现再亮不了了。我加电之后看了一下,屏幕中间是五颜六色好像鱼网一样的方块,靠周围的地方就是一些彩色的条纹。我以为是什么地方有虑焊了。打开之后看各个焊点都很好,请教一下这种问题应当查什么地方?
显示器
求助

网友:
典型的场IC虚焊或者坏了,型号应该是8172

网友:
这种现象没有看见过咧?中间还有鱼网一样的方块啊?图象是不是满屏的?

网友:
不是,最周围是黑色的

网友:
场管是tda4863aj,我没有这个管子,能用8172代换吗?

网友:
活见鬼了,把场管加焊了几次都不行,这次把它下下来发现不是8172,没代换的,重新装回去。居然好了。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,试机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