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50P4无信号蓝色竖条纹

楼主(2009-07-15):
飞利浦液晶显示器150P4关机情况下有蓝色竖条纹,有对话窗:注意信号断!
开机后没有了对话窗只有蓝色竖条纹 其他黑色!大家帮帮忙吧!!!!

网友:
屏坏了吧??

网友:
1,屏坏了
2,屏线接触不良
3,驱动板有问题
一个一个排除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