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置完BIOS后不亮了,请教

楼主(2009-07-15):
本来这块主板都用得好好的,就是关机后鼠标一直还亮着很不舒服,今天突然就想把它关了,进BIOS后把电源管理选项中的USB Wake-Up From S3”设置为“Disable”保存重起后鼠标还是亮着,又进去把DISABLE修改为ANY KEY,再开机不亮了,真是晕死了,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
主板放电试过还是一样,现在诊断码显示——,跳不过去了,换过CPU和内存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考虑下刷下BIOS,不过,放电应该可以搞定吧,

网友:
机子都点不亮了,没有编程器没办法刷了
放电我已经试过了,没有用,不会这样设置一下就把主板搞挂了吧,那也太幸运了

网友:
明天买彩票啊,呵呵

网友:
可能还是没有完全放电吧

网友:
还是没有完全放电吧,一般这种问题放电可以搞定的,要不就刷bios,或者查biso供电电路,不知对不对,呵呵。

网友:
更新一下BIOS试试。这样的故障比较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