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N卡通病问题 如何解决比较合理?

楼主(2009-07-15):
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HP V3000 DV2000系列 还有联想的410独显系列
每次都是重新植球 运气好3个月 运气不好几天就返修 就没有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法吗?
通病
解决方法

网友:
是不是温度没把握好啊??个人感觉返修的最大原因是温度不足,锡珠融化不充分所致

网友:
有人跟我说需要换新的N卡 这卡去哪找去啊 满大街都是拆机的

网友:
那可能是你温度掌握不好.主板是无铅.你植的锡珠可能是有铅.如果这样是好难焊的

网友:
3个月 就可以了 你想保修多久
回家玩2天魔兽世界 不挂才怪。
注意一下散热 不要玩游戏,,

网友:
调整散热方案啊,常转啊,加散热片啊

网友:
地球人都知道了,加一个硬币在显卡和散热器中间可以降低5-10度。另外,新版BIOS可以让风扇常转,升级一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