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sis661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09-07-15):
客户送来一个联想品牌机,sis661芯片组,能加电不跑码。供电和复位都正常。测北桥附近场管D极对地阻值30,电容一端接地,另一端只有30左右。是不是北桥挂了?请高手回答!!!

网友:
精英的考虑座子

网友:
这个芯片组北桥供电对地阻值30多是正常的,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CPU座虚焊

网友:
对付ECS的这种板子
先刷个BIOS,8705坏也会引起跑FF
再就是LSD兄弟说的U座的问题

网友:
多谢个位,是BIOS问题,清了下CMOS就正常了,晕,哈哈

网友:
先刷个bios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