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电压过高?

楼主(2009-07-15):
DELL845主板,跑马FF,上假负载一切正常,后查内存电压--3.4伏,是不是高了?

网友:
同问MSI 6555 内存供电3.2正常工作- -!

网友:
有很多主板的DDR供电直接用的就是3.3V的,看上拉电压如果是1.25V左右就是正常的,设计就是这样。这个板是FOXCONN代工的,CPU座虚焊的比较多

网友:
3# 武汉天涯浪子 不是虚焊吧,内核供电都已经有一伏了,何况我也已经压U座了

网友:
DDR内存供电是2.6V左右
不知道LZ测量的是哪个位置,应该测量一下内存槽的第7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