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电3秒自动断电

楼主(2009-07-15):
NF4 AM2的板子,不插12V供电,不会自动断电,插上12V供电+假负载,CPU,南北桥,内存电压均正常,时钟和复位也正常,加真U,开机三秒后自动断电,继续开,3秒后又断,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出问题了?
在线等高人指点...

网友:
加焊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
压桥触发
…………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已更换,压桥触发问题依旧,上真U核心电压比正常低0.3V,请问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哪位大哥帮忙想想会是什么问题呀,难道需要报废这块板?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

网友:
跪求高人帮忙,哪怕给点提示也好呀 我没办法了.

网友:
12V部分有存在短路现象,真CPU被保护了。

网友:
还是看看cpu供电吧,真cpu是要大电流的,供电内阻大了电压就会下跌,保护电路就会动作,看看电容和供电管

网友:
不行的话直接加焊桥
修过一张技嘉754板,就是上真U电压1.1V  上假负载1.45V
CPU部分的元件该换的换了,该检查的检查了
结果无奈之际,加焊桥就好了
至今还没有想明白是哪个信号造成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这是明显的CPU供电的问题。。。。很有可能是上管有问题,,然后下管就保护,,,,
当然还有一种可能,,就是北桥有问题,。。。建议你先查CPU的上管,,,

网友:
电源查过吗?今个星期(10天都有了),让一块soyo玩死了(AM2),新板子,原先是一块ecs lj板坏后换上去的,系统软件什么的都装好一点问题也没有,交机后现场装打印机其他都没有问题,甚至客户当天用都还行,好了,第二天开机又开不了,也是3-2秒断电,但再按开机又是1-2秒,取回来后又一点事都没有,如此这般三次,真邪了,最后哪次最终开不了了,量下电源才发现p g只有0.15v了,你说,这坏与不坏之间的临界状态真要人命!先肯定电源没问题吧!!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