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焊接SLI6566

楼主(2009-07-15):
这种IC有一种的焊脚在IC底部的.在焊的时候看不见..要怎么样才能很好的和主板的焊脚接好.求各位不吝赐教!!谢谢

网友:
对好针脚,风枪吹焊,然后再用平头烙铁加满锡拉焊。

网友:
热风枪吹啊,多吹一会儿 就可以了 之后好用烙铁加焊四边.

网友:
我一般焊背面,待到碰一下能自动回位就可以了
焊表面也可以,但是需注意温度不要太高

网友:
用850先吹上去,要对准位置,然后用936拖一下4周就行了

网友:
注意温度,楼上的  我用的是858   939 呵呵

网友:
我个人觉得这些IC抗高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,吹上10几秒,从来没坏过.温度450℃

网友:
我个人觉得这些IC不抗高温,都坏了好几个了。

网友:
这种封装的确实难焊,只能用风枪多练啊

网友:
一般是先吹上后,用烙铁焊几下子,就成子。这种小芯片拖焊不会连锡的啊。

网友:
用风枪吹,然后用烙铁焊引脚

网友:
你先对准脚,温度不要太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