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等,急呀

楼主(2009-07-15):
技嘉GA-K8N51GMF主板,故障为不触发。待机测量:
1、晶振一脚1.44V,另一脚1.54V。
2、开机排针5.2V。
3、PCI插槽14脚3.4V。
4、IO(Winbond W83627EHG)
  67脚:3.4V。短接排针,有高-低-高跳变。
  68脚:0V,短接开机排针,有低-高-低跳变。
  71脚:0V,无跳变。
  72脚:3.7V,无跳变。
  73脚:0.06V,无跳变。
5、使73脚脱离焊盘,73脚上有4.7V左右电压,可以触发,但不跑码。

IO已经换过全新的了,故障还是一样的。

网友:
还是在线的,分分秒秒都在刷新,期待回复。

网友:
71脚没有电压 有的主板是没有 71脚是PG 是由ATX8脚提供
你把73脚翘起来没错 但是你除了要量测IO73脚的电压 还要量测IO73脚 PIN点的电压有没有啊
一般在端接排阵的时候 南桥接受到IO68脚地高低跳变的一瞬间会产生一个持续的3.3给IO73脚
73脚没电压的时候翘起73脚 然后分别量测IO脚 和PIN点 在端接的时候的电压
如果南桥给了 就换IO 如果在端接排阵的时候 量测IO73脚的PIN 没有电压 就追线路是不是正常到达南桥
排除短线 或者中间零件损坏的可能  如果线路都正常 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满足的话 就换南桥

网友:
PIN点是指什么,主板上的焊盘吗?

如果是的话,我测量过,翘起73脚后,73脚上有4.7V电压,待机就有不需要短接触发,而且持续。焊盘上为0V,始终为0V。

网友:
我又重新测量了一下,将73脚挑起来,73脚有4.6V到4.7V的电压,待机就有,短接排针无影响。
焊盘的地方,待机为0V,短接排针后,有持续的3.3V电压。主板也加电了,可就是这两个连接到一起,就不行了,IO可是全新换上去的。而且两块一摸一样的主板,都换过全新IO,都不行。

网友:
我又重新测量了一下,将73脚挑起来,73脚有4.6V到4.7V的电压,待机就有,短接排针无影响。
焊盘的地方,待机为0V,短接排针后,有持续的3.3V电压。主板也加电了,可就是这两个连接到一起,就不行了,IO可是全新换上 ...
引用 网友A:

你所说的 可以证明在触发电路这一块 南桥是没有问题的 他接受到IO67脚的高电压(低高低)的瞬间
就输出持续的3.3给 73脚了 说明南桥没问题
你还说了 73脚翘起来的时候 有4.7 的电压 这是 IO自己产生的 因为IO73脚在没有收到南桥给的持续3.3的开机电压的时候 自己会在73脚上面产生一个 开机电压  但是具体多少不一定
这样的话 就出现了你说的 自动开机 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有个现象 是 不能关机的
因为73脚自己产生的电压 是持续的 不受到南桥的关机控制信号的控制 所以一直处于开机状态
你现在重点查一下  72脚与 ATX 14脚 的线路 有没

网友:
那么还有一点 你说的71脚没有 PG  仔细查查 灰线到 71脚线路
还有你的是什么主板  有的触发电路 有保护电路的 一般都是和AGP电路一起
你注意看看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暂时确定不了原因 我简单的画了个图 好好讨论下
版主来看看啊  是不是IO问题

网友:
你都仔细研究和换过过IO了 还必要怀疑IO吗 73脚挑起 是可以触发 幸运的话还可以跑码 但触发后关不了机的

网友:
在73脚挑起的时候 南桥有给73持续的3.3啊 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 在73脚 不挑起的时候 南桥也会给3.3
如果南桥给了3.3    不拉低ATX  应该是IO的问题 但是LZ说73脚没翘起的时候 不关短不断接73脚都是0.6V
到底是南桥没给 还是IO 拉低了啊 不懂这里啊 主要是
应为73脚为持续0.6低电平的话 72脚当然不拉低的

网友:
你都仔细研究和换过过IO了 还必要怀疑IO吗 73脚挑起 是可以触发 幸运的话还可以跑码 但触发后关不了机的
引用 网友B:

很不幸,是不能跑码的。的确是关不了机,不过我用针将焊盘和73脚碰在一起,就可以正常关机,说明南桥正常发出信号来控制IO的。

现在的疑问就是,当73脚焊在焊盘上的时候,南桥发出来的3.3V信号,被什么给劫持了,致使无法传达到目的地,引起不触发故障。

网友:
把南桥旁的25m晶振换了试试

网友B:
很不幸,是不能跑码的。的确是关不了机,不过我用针将焊盘和73脚碰在一起,就可以正常关机,说明南桥正常发出信号来控制IO的。

现在的疑问就是,当73脚焊在焊盘上的时候,南桥发出来的3.3V信号,被什么给劫持 ...
引用 网友A:

IO拉低 跑跑南桥到73脚的线路 这个很关键

网友:
把南桥旁的25m晶振换了试试
引用 网友C:

和一块好板的25M晶振对换,好板还是能启动,坏板还是不能启动。

网友:
期待你的结果,按你说的看还是先加焊或干南桥试试?

网友A:
IO拉低 跑跑南桥到73脚的线路 这个很关键
引用 网友D:

我吃了饭过来,现在再测试73脚的焊盘,短接开机排针又不正常输出3.3V了。一直为0.06了。
看来问题真的出在73脚到南桥的线路上。之前我也跑过这个的线路,73脚在IO芯片下面进了主板的夹层,在南桥周围所有元件上都测不到与之相通的。很是头痛。

回不回73脚在IO底下进主板夹层,然后直接连到南桥下面,那样可就没法测了。

网友:
主板脏不脏?用酒精洗洗南桥附近,烤干试试?

网友:
传份图纸,参考一下

网友:
传份图纸,参考一下
引用 网友E:

感谢你的分享,这个图纸我已经有了。

现在的问题就是南桥不给IO的73脚发3.3V电压了,73脚的线路又跑不了,真是霉得起灰灰。

网友:
南桥到73脚的线路一般都是直通 的 百分制旧事
所以你要搞清楚到底在短接的时候 73脚 有没低高低  73叫PIN点上有没 底高低
PIN上有 IO上没有的话 就是IO坏 可能是IO 损坏拉底了
PIN上没有 南桥坏  他没给出来
我们必须根据原理判定出故障  坚定一定 就像临门一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