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B-L15E故障求助

楼主(2009-07-15):
我接到一台联想LXB-L15E开机后,指示灯亮绿灯一亮一灭反复闪动.原本以为高压板故障,拔掉到驱动板的连接线测量,12V电压正常,3.3V电压有点波动.插上到驱动板的连接线3.3V电压波动更明显.我换过滤波电容,换过高压板两个三级管,也把到高压板电压切断过,故障还是依旧.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.

网友:
查一下驱动板上的那个AK3??的三端稳压IC,应该都变色了的

网友:
还要测量供给解码板的5V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三楼的兄弟,很感谢你的回复,这板上没有5V的电压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款显示器有这种通病   你修显示器修了几年啊?
但楼主说的好象有的特别    曾经我也遇到过楼主一样的情况   我那台是被雷打过的  不知道你这显示器是怎么坏的?

网友:
联想LXB-L15E是由冠捷和飞利普代工的,所以你要分清是那个厂生产的,不同的板子 其电路也不一样,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见笑了,我修显示器才5年,我在论坛给同行提示一下只能按假设是通病来说的。东西又不在我这里,我除了按通病说,还能怎么样?雷击的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,我又不是算卦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高手啊  你所说的这些通病对我们新手很有用啊
你很谦虚哦   见你经常帮助我们问问题的人回答,真的很感谢你哦

网友:
显示器还在不,我有一台VGA线被剪掉了

网友:
这种的按键也很容易坏的

网友(2009-09-12):
谁有联想lxb-15e的驱动啊,请发一个给我,屏是双45针的,谢谢了。邮箱   wlj_70@163.com

网友(2009-12-09):
我这台  LXB-L15E 开关一开亮绿灯 3秒  之后亮 黄灯 和 绿灯 一闪一闪
电源板输出给 驱动板有 12V 5V
高手给个意见
加我QQ19914963

网友:
楼主这个现象是这款机型的通病
我做了个维修图供大家参考,应该能解决问题!

网友:
看一看3V的负载 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这种情况是电源的问题 是带负荷能力差 你得看各支电路的滤波电容有没有变质 拆下来测 还有就是光藕有没有问题 431 也有可能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