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通电

楼主(2009-07-15):
今有一主板不通电,后来强开机,通电了,后来去掉强开机,正常开机也行了,这是怎么回事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是不是你之前没有检查清楚啊,要不然也有可能是开关接触的问题,

网友:
前些天,我也遇到一块板同样的故障,加焊SB了,故障依旧,望各位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电源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