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启才跑码,不懂的问题呀,

楼主(2009-07-15):
今天修到两块杂牌板,开机无显示不跑码,但再按重启键就可以开机了,请问是什么问题呀。
重启

网友:
哦,每次按重启键就可以开机。

网友:
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小弟

网友:
只知道是复位电路故障,你说的重启键,其实就是复位。相当于要手动给主板一个复位信号,主板才工作。建议查CPU的复位和PG信号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把重启的复位插到开关POWER上面啊,我是说是不是开关位置插成复位了啊?这样的话,当你按重启的时候实际就是相当于按的POWER了哈。

网友:
唉,修板的人,拆下板来了,有必要插线吗,再说我不至于分不清复位和开关吧。反正就是就是第一次短结开关针风扇转但不跑码,这时再短结一下复位针就可以正常跑码了,

网友:
看看电池附近

网友:
同意4楼的说法 楼主重点检查下复位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