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,17,19寸四灯高压板的电流各应该是多少?

楼主(2009-07-15):
手头有一LCD电视,15寸的,四灯高压板是单独的。原故障亮一下即黑屏,查处有一灯坏,换后故障依旧,串一电流表3A的,表针到头,应该是过流了,可以换一只高压板,但我想修好它,望各位给个思路。谢谢
黑屏

网友:
呵呵!楼主可以确定只有一个灯管坏了吗?阁下所说的是一种高压保护的现象,也可以说是负载不平衡,保护了,要仔细检查一下灯管和相关的输出反馈回路,3A的电流可能是瞬间的锋值,还不能完全说明什么问题,阁下再查查看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