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945主板开机自动断电

楼主(2009-07-15):
一个技嘉945p的主板,开机马上自动断电,测待机电压正常,其他供电也没有问题,是不是IO坏了?还是BIOS的问题,请高手指教一二,谢谢

网友:
顶一个,我遇到同样的问题,现在还没解决,不是BIOS的问题,好像和CPU供电有关系

网友:
有短路,线拔掉CPU的供电的线,看是否还短路,如果不短路就是其他地方短路,自己仔细找找看

网友:
有没有上CPU呀,技加板很多要上U才能正常工作的,

网友:
上CPU了啊。就点一下就灭。。怪事了

网友(2010-04-06):
回复 网友A:

我现在有几块华硕的板,不是点一下就灭,而是能开机进入到系统了,然后自动关机了,有时候能开机进入系统,有时候也是点一下就灭了,查不出什么问题来,不知道怎么下手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·电容失容也会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测测有短路吗  技嘉坏bios通病了  有可能bios坏了  也会掉电的 比如检不过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