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卡驱动引起的问题

楼主(2009-07-15):
主板没有声音,更换好几个驱动才OK  但是刚刚装好提示需要重起,点击确定,重起后提示AGP什么什么资源不足,然后反复重起,这到底是什么原因?软件冲突?还是?

网友:
驱动装错了吧?如果驱动不好找就重新装系统吧,装个盗版也无所谓。

网友:
谢谢·提示是 系统资源不足API出错 板子是声卡坏了,PCI转过来的,把2个声卡都关了也不行
实在没法了,重装系统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