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orce4主板不跑码

楼主(2009-07-15):
一块双敏unf4xs-m2主板加电不跑码,cpu内存供电正常,按压北桥没反应北桥25m和32.768m晶振起振正常,整板有复位主板上的各供电场效应管供电没发现明显问题。实在是没思路了请高手帮忙

网友:
会不会你的显卡插槽坏了

网友:
这个直接加焊桥吧

网友:
对的像这种板直接加焊桥搞定。有的不过显卡也是桥

网友:
NF4桥开焊了,,这个芯片的板有些桥是无铅的,挤 压无效,只要供电正常,,直接加焊桥80%都能好

网友:
如果是桥开焊的话,测cpu到北桥的ad线,到内存的线,及内存到北桥的阻值, agp pci假负载上的阻值应该不正常吧,先打下阻值,不正常再加焊不晚吧,不知道是不这样啊?

网友:
单桥的  先考虑 加焊桥 ·~~~

  太容易空焊了 ··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NF4桥直接加焊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回帖今天试试

网友:
对了 你的CPU座子是BGA封装的么 如果是的话也可能是它虚焊了

网友:
直接加焊桥

网友:
打下阻值看看北桥是不是虚焊

网友:
用万用表查下CPU供电,电压是否有1。3V~1。4V,我碰到很多主板的CPU供电变低。桥加焊过还不行。

网友:
先打桥的对地,再看看阻值对吗?再加焊。

网友:
不要冲动,确定CPU为好,CPU与座子是否接触不良,先做简单的无损的排除。
前几天接到网吧的机子,V星AM2也是复位正常,无码。打开散热风扇,看到一堆银粉的硅胶,把U都盖完了,U座子也进了不少,换U上电测,好了!

网友:
打各种值判断桥是否空焊。

网友:
14# 李新集

网友:
怎么打阻值测量桥呀

网友:
加焊桥,没问题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回帖
家焊桥已修好

网友:
19# 黄家成!

PCI的AD线

网友:
单桥的板子桥 太容易空焊了,你加焊桥肯定会好的

网友:
直接加焊桥80%都能好,但最好方法是重新植球再焊接...这个NF4板子问题我们有常碰到。

网友:
你先吧网卡摘了 不行加焊桥

网友:
加热BGA,一般都会好

网友:
北桥.可能90%

网友:
我是新手,问你们一个超级简单的问题,怎样打桥的对地阻值啊   为什么要这样做    谢谢了

网友:
加焊桥吧,温度注意下,,,太高了桥很容易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