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L171驱动板的屏线

楼主(2009-07-15):
今天见到 一台 AOC L171的液晶显示器,它的驱动板的屏线是 32+32软排线的,我很好奇,怎么还有这种屏线,要是驱动板坏了的话,用通用的代换还没有这种了哦,是不是啊

网友:
很久没上论坛了,哈哈~
不奇怪,正常的,这个是冠捷委托第三方工厂生产的机器,两个屏线,一个是正向,一个是反向的,这种屏没有通用板可以代换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有这种通用的驱动板,只不过相对用量会少.程序也不多

网友(2009-11-01):
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有这种接口的驱动板,请教一下是什么型号的,哪个厂家生产

网友:
楼主可以放心   这个接口应该是LVDS接口  冠捷的双32针接口     而并非特殊接口      坏了是可以上通用驱动板的

网友:
我也见到过,不好买驱动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