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8N4-E 754主板

楼主(2009-07-15):
通电后诊断卡直接显示FF 差CPU供电 内存供电都被拉低1半 查各元器件均正常 !!!求救!!!
cpu
cpu供电

网友:
查一下有没有明显短路
换个cpu供电ic试试

网友:
查一下北桥供电,有时候北桥供电不正常也会引起CPU的供电。

网友:
查下电源管理芯片外围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