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1G+开机白屏

楼主(2009-07-15):
一明基FP71G+液晶显示器一插电就白屏,按开关键没反应,本人换过高压一体板,换过AAT1164芯片,就是没换驱动板,因为手头没有好这个驱动板,想问修过此机故障的朋友出来分析一下会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先看下按键板,如果正常就查下驱动板了,肯定与高压条没有关系的.

网友:
按键板可以肯定是好的

网友:
要是在网上够买一个同样的驱动板要不要刷MCU程序

网友:
“一插电就白屏,按开关键没反应”。典型的驱动板问题,为什么先动屏?应该先用通用板试试的

网友:
这个驱动板的第1、2、3脚没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