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看看是个什么三极管,在网上和论坛都没有找到

楼主(2009-07-15):
主板8S661MT-RH上有只
三极管
上面印着12W67,在网上和论坛都没有找到一点它的资料, 请各位前辈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东西啊?可以用什么代换?
资料
主板

网友:
主板上的芝麻三极管我觉得没必要搞那么清楚,一般的都可以代换吧,只不过分清楚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用表测一下看它是什么管
是二极管
是三极管
还是MOS管
就行了

网友:
三脚的还会是二极管?还会是mos管,不懂?

网友:
三脚的有复合二极管,2个脚的那边是2个正极,公用一个负极.
三脚的也有小MOS管,按新手资料里的怎么判断管子是MOS管还是三极管的方法判定就可以了

网友:
普通的N沟道 MOS管 。用702可以替换 。

网友:
像图上所示的造型,双二极管,三极管,场管等都有可能如果不看上面的标示.

网友:
用测量法判断,二极管,三极管,复合型二极管,查看电路基础。
12W67应该是电气参数,代换只要分清楚它是什么管,干什么用的就行了。
复合型二极管CMOS电路中常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