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VIA跟INTEL芯片组,在INTEL上可以,VIA不行

楼主(2009-07-15):
我有两条512的的内存,一条金士顿双面的,一条不知道什么版单面的,两条拿来的时候用RST查后,都有一个代码出错,补焊后都正常,进入系统打游戏什么的都正常,我用865intel芯片组的试的,试的时候只插了一条内存,可以打游戏什么的都行,可一换到VIA芯片组的主板上,就点不停了,跑C152就停了,另一条跑什么不知道,为什么会这样阿,难道只能在INTEL芯片组上用吗?

网友:
兼容性~遇到最惨的情况是:你的辛苦劳动,往往会被客户一脚踹回来!

建议:重新刷写其它品牌的SPD,除厂商外,其它的参数要与原来的内存条基本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