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外接显示屏开机显示,用LCD开机就掉电!问题分析

楼主(2009-07-15):
只要把屏线插到主板上,开机就掉电,掉电后,静态电流为0,

首先怀疑屏线短路,换一屏线,仍然存在故障

再次,换掉高压条, 或不连接高压条,仍然存在故障

最后把屏拿下,故障消失,确诊是屏引起的,于是把屏用通用驱动板驱动,做外接显示

用,屏完好显示,如此看来屏也没有问题!再把屏插回,故障还是存在!

请大家给你分析建议!!

网友:
看下屏的外壳是不是与地有短路!因为你单测的时候屏的金属外壳没有真正接地,实际装机的时候,外壳是与地相通的.

网友:
Q22六脚场管坏了,更换试试

网友:
Q22六脚场管坏了,更换试试
在屏线接口附近找,控制屏供电3.3V的管子(怎么会回复了两条,晕)

网友:
我修过这个现象,是主板上屏接口下面的F8开路了

网友:
这应该也是IBM的通病吧。

网友:
后及是不是有短路的 换高压板试 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故障 拆开上部换了个高压板试了一个小时没发现问题

网友:
换过屏吗?仔细看一下屏的接口定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