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9,自动关机问题!!

楼主(2009-07-15):
有高手在吗,我块soyo 79gm3+ 板载网卡被雷击穿了,主机可以启动,可以进bios和系统,但差不多过2分钟就自动关机,是不是跟板载网卡坏了有关啊?还有如果我把板载网卡拆掉会不会有影响啊?
希望有人能帮忙,soyo论坛没人回答,所以找这来了!
板载网卡

网友:
拆网卡芯片,再不行,就是南桥。

网友:
对 先拆了 再说· ~· 如果症状没了·· 就事他的问题·~·

网友:
多谢了,我去试试

网友:
拆掉了,过程很暴力,拆后仔细清扫,可以用了,果然是rtl8111c的问题,谢谢各们高人指点

网友:
拆了网卡再加一片网卡就行了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