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能看见LOGO,进系统时不显示的修复

楼主(2009-07-15):
ibm t41开机时,能看见logo画面,但是一显logo画面后,屏一下就暗下来了,屏上没有显示,灯管也不亮,但是这时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,关机时能听见关系统的声音,在开机时进bios可以,一直不黑屏,发现在压C壳的一边时,能发生黑屏现象,拆开时发现下面是tb,pmh,等,就扫了一下灰,然后又试机,这时还没有加焊,这时按有时会黑屏,有时能进系统,这样试了几次之后,发现怎么按,也不会黑屏了,装好机,又振动了很久,一样不黑屏,真是不明白是怎么好的??

网友:
这样的话你一定会接到返修的啊  就像我这几天修一台明基JOYBOOK7000 不通电是一样的,我也是把所有供电芯片加焊一次不知怎么好了的,怎么搞都可以开机装上用了三天就返回来了,真是晕 现在还真不知到怎么搞了

网友:
T41的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是显卡虚焊

网友:
今天发现是tb控制的信号有时没上去,加焊了一下,又没什么问题了,晕,不知哪儿还有问题,开机进coms时,电流就有2A左右,没用上光驱,硬盘,好像有问题,但是不知问题在哪儿?

网友:
不会吧,一点点灰就会影响这么大,以后要小心点咯

网友:
奇怪的事情 跟显卡有关的吧

网友:
现在店里有台T40 和你的说的故障一样,如果是显卡那不好做哦,因为北桥/显卡/南桥在板上差不多在一条线上,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