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内存供电工作原理

楼主(2009-07-15):
请教一个内存供电工作原理

网友:
是扫描件的截图,不太清楚。所解释的原理对吗?SLP5#变为高电平后,三极管导通,G极的电位不是被拉低吗,怎么还是高电平?

网友:
对上述解释,我们可以得出,八脚场管应是P 沟道场管,那么你的电路图才有用,我们虽然看不清你的图,但能从电路图得出上述结论。

网友:
同时要指出,SLP5#应是低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