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G73核心的代换和DDR3显存的代换~~

楼主(2009-07-15):
请教76GT显卡,G73 A2的核心可以和B1的核心互换吗?

还有,用1.4的显存换1.1的显存,通常会不会有问题?

谢谢了

网友:
7600gt'  7300gt
a2和b1
区别只是其制造工艺不同前者是90nm  后者是80nm

可以互换 b1  会省电电费

1.4的显存替换1.1ns  的  你要保证原显存频率不高于1400mhz

网友:
我来补充一点,在G73-VZ,G73-N,G73-GT里,B1和A2版本都是可以互换的,当然B1的制程先进一点,照楼上说的,可以省电,一点点而已了。

1.4替换1.1的,最好是同品牌的,不同品牌的显存是不一定能换的,且频率不要高于1.4的标准频率

网友:
受教了,感谢楼上两位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