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BIT bh7跑03掉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7-15):
今修一ABIT BH7 主板,到手后故障为上电检测卡灯一亮既灭,在上电无反应,很明显12V或5V短路,于是很习惯的打了一下CPU12V小接口的对地数值,发现确实短路,,照以往的维修习惯,拆CPU供电的上管,,发现有一项的供电上管击穿,,于是更换,,试机机器正常加电走C1,,插上内存以后,在开机,检测卡C1  BE  BF   C1  C3  掉电,,,,在上电继续C1  BE  BF   C1  C3  掉电,,汗。。怎么会这样,,于是,测VCCDDR  VTT供电OK刷BIOS换IO压北桥,均无效打内存到北桥间线路OK,,一时间维修没有了思路,此时,店里面有一台送修笔记本,于是,我去修笔记本了,将这主板转交给店里的另一名技术员维修,可这主板到了那个技术员手,什么也没动。。竟然可以亮机了,我很不解,后来我发现原来,,那技术员修机器的时候全和我一样只是人家把风扇插头,全接好了,而我修板有个习惯就是只是把风扇放在CPU上面,从来不接风扇的插头,噢 ,难道是这里的问题于是,为了证实,我将风扇的插头拨下来,结果还是故障从上,,噢 原来故障就是这里,到此修复就结束了,,这算不上什么好的案例,但希望大家以后在维修到这款主板的时候,可以注意一下,算是小小经验吧,以免走了弯路,还有希望大家在维修的时候能养成好的维修习惯,,记着接上风扇插头

网友:
不插风扇插头,风扇会转??cpu过热,掉电很正常吧。

网友:
好东西、我以前修到一块 81845 技嘉的主板 12短路 场馆没问题 换了电源以后 、
C1 -C3 掉电  后来实在是找不到到原因 换了32.768 和 14.318 以后 OK

网友:
C3不过,,正常情况要着重查内存部分,,这是对的我说的只是一个特殊的范例,,我没说C3一定就是这事,,还有,我用的CE1。7的CPU,短时间内是不会温度瞬间达到保护的温度的`