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拆下PCI插槽中的场管

楼主(2009-07-15):
各位英雄好汉,偶基本功不过关,每次拆板上的东东总很费手脚,特别是在PCI插槽之间的场管,四周有电容,电感的场管,四周有许多小的电容,电阻,吹下IC总费心思,大家有什么建议给我呀

网友:
我以前用风枪吹io,或者别的芯片,像内存上显存,时总是吹掉旁边的小电容,电阻等,不过多吹几次,风力,高度,温度调适当点,慢慢就可以了,拆场管,用铬铁就可以了啊。

网友:
基本功不过关就去练习。。

网友:
这个没什么好的建议,风别开太大,不吹跑小贴片就行,找个废板练几次就可以了,MSI的845,865多修几片就熟练了

网友:
一般用风枪拆除了南北桥,座子所有板上零件,这个焊工只有多练习才行。维修最基本的,你不懂量,你得懂换才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