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光一个主板加ATX可通电测电压吗?

楼主(2009-07-15):
光一个主板指不加显卡\网卡\鼠标\键盘等负载

网友:
有些可以,比如电池,待机电压。。。
有些测了也没有用,比如CPU供电。。。。

如果是为测量而测量,那你就尽管测量。

网友:
有些板没CPU无法触发(INTEL的板),还有就是没显卡也无法触发(硕泰克的板),要强制上电才行
可以测的电压也就南北桥的供电,内存供电等等,CPU的供电没假负载就不会工作

网友:
有些板没CPU无法触发(INTEL的板),还有就是没显卡也无法触发(硕泰克的板),要强制上电才行
可以测的电压也就南北桥的供电,内存供电等等,CPU的供电没假负载就不会工作
引用 网友A:

哦,
那我用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的那套假负载(是我用140元买来的,包括台式的与笔记本的)可触发CPU吗
我发现这个CPU假负载上没元器件,怀疑不能用来触发CPU, 请问我的猜想是不是真的?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4d10.jhtml?cm_cat=0

网友:
哦,
那我用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的那套假负载(是我用140元买来的,包括台式的与笔记本的)可触发CPU吗
我发现这个CPU假负载上没元器件,怀疑不能用来触发CPU, 请问我的猜想是不是真的?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 ...
引用 网友B:

CPU假负载用来触发CPU核心供电的。

网友B:
CPU假负载用来触发CPU核心供电的。
引用 网友C:

有的CPU即有内核供电又有外核供电, 请问你说的CPU假负载可以触发这种CPU吗?

网友:
我觉得你还没有知道CPU工作电压是怎么产生的。CPU上有五个电压识别脚,分别是VID0--VUD4,它不需要什么复杂的电路,只是在制作CPU时,根据工作电压需求,进行了对地短接和悬空,当这个CPU插在座上后,电源管理芯片就会根据这五个脚电平高低来识别,以一定的电压输出工作。记住,并不是假负载触发CPU。你在PCB上对这五个脚进行短接和悬空,没有CPU和假戏负载也能产生CPU工作电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