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解决该主板问题

楼主(2009-07-16):
奔驰 P4-266E 主板能正常开机,有时能正常运行XP系统,但是时间有长有短,有时就突然重新启动,突然启动有时能回到桌面,有时回不了,重新安装过系统其,它所有配件也都换过,问题就是出现在主板上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我应该从那下手修理,有可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?拜托大家了,谢谢!主板图片:

网友:
cpu,南北桥温度正常吗?用示波器量3大核心供电有没有杂波?板上电解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?
都OK试试刷刷BIOS,把网卡,声卡等可以不要的屏蔽后再试。如果还有问题就IO,时钟IC,南北桥一个个换了

网友:
一般就是电脑鼓包,漏液。CPU座子虚焊,桥虚焊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