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FP71G+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09-07-16):
先本人是刚学的维修,昨天帮朋友修一台明基FP71G+显示器,该显示器按开关键有时只亮一下就黑屏(亮的那2秒钟可以看见桌面),电源指示灯由绿色转为黄色;反复按开关键有时又可以正常开亮,可以用上整天也不见黑屏。~~~~~我已经把板子重新补焊过,对管没发现被击穿,电感保险还是好的,.22电容目测没有异样,各种电容目测也没有发现问题。请各位师兄帮帮出出主意是哪个地方出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把开关键换了再说吧

网友:
嗯,先谢谢尖嘴兄弟,我想先测按键的电压到底是哪个按键出的问题

网友:
换了按键,情况一样,现在的情况是这样,开机了亮几分钟就黑屏,但是指示灯还是绿色的,如果重新开关机或是重新插拔VGA线又可以亮几分钟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~~~~是一个.22-160V的电容一脚有虚焊,只怪自己太大意了~~~~~嗯,谢谢一起帮我的兄弟们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