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ompaq NC6230/NC6220/单8230 (VAIL SI2 build final ...
HP compaq NC6230/NC6220/单8230 (VAIL SI2 build final)图纸

楼主(2009-07-16):
有需要的可以来看一下
HP compaq nc6230--8230.pdf
文件

网友(2010-04-29):
确实是图纸,但是我电脑待机电流过大,0.1A左右不知道该怎么查。3.3M5M都有开关板上也有3.3V。诶请高手指教。。

网友:
不是6220的 我的对不上板

网友:
二楼的呢的机器修好了吗?我也有个待机电流0,。08A,刚开始的时候能正常开机,上外壳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跑码了。感觉时钟芯片有温度。但是没有这种芯片没法更换,!!也来下个图纸看看去!!

网友:
这只是惠普NC8230的电路图

网友(2010-06-03):
我想找个nc6220的啊

网友:
板号是6050a0053201

网友(2010-07-11):
这种机子解密是不是需要刷BIOS

网友:
我也找不到呀,看来6220 6320 是同一张图

网友:
这个到底是什么型号的电路图

网友:
SUPPER U THX DOWNLOAD

网友:
这个不是NC6220的图纸,对了主板,明显很多料不一样.请楼主核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