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I线进系统前无信号,是否显卡问题?

楼主(2009-07-16):
显示器是三星P2270,显卡影驰GF9800GT加强版,原显示器配的线是一头DVI口,一头是VGA口。因为显示器只一个DVI—I口,所以VGA口接显卡,一切正常,后来买了条DVI线换上后黑屏,但能听到进入系统的声音,没办法就换回原配线,用Z武器升级了下显卡驱动,然后再换DVI线,这次开机自检仍是黑屏,但进入欢迎界面后正常了,运行些游戏也没问题,但不能看到开机自检界面连BIOS也进不了,以后装系统还有麻烦,请问各位有没遇到这种情况?如何解决?

网友:
百度搜索了下,清除CMOS,重新插拔显卡并擦拭金手指(机子新装的,似乎也没必要擦拭),重插紧DVI线,显示器热插拔DVI线,这些都没用,自己考虑既然进系统后能显示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吧,而且换驱动前一切黑屏,换驱动后进系统前无显示,进系统后正常,这起码和显卡有关吧?望高手解答下,谢谢。

网友:
可能是没有设置好显示模式吧。。把双屏显示改为复制看下可以不?

网友:
更新一下主板bios看看

网友:
遇到几片  老卡mx440  74门  问题

网友:
遇到几片  老卡mx440  74门  问题
引用 网友A:

74门  问题?能否说详细点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已更新,没用,原先的就是最新版本,着急下白刷一遍了

网友:
先换根DVI线试试,线没问题的话DDC会读出显示器型号的,你用自带的线看看,肯定能显示出来。应该就是线的问题
DDC用的4根线通了就会正常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自带线也不显示显示器型号的,如前图。

网友:
哦,有的显示器在这里是显示不出来,但是在 NVIDIA控制面板 的 设置多个显示器 选项能看见,你用2根先分别看看
我家里的显示器也是用DVI的,在上图就看不见,这个地方可以显示出来

网友:
你的DVI线绝对没有问题!只是你系统默认VGA了!!解决办法有二,一在 NVIDIA控制面板 的 设置多个显示器 选项,二:重新安装系统!!!

网友:
11# 武汉天涯浪子 [/试过的。在这里也只显示一个显示器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问题是用DVI线在进系统前根本无显示,进不了BIOS怎么装系统啊?况且进系统后显示正常,这似乎说明系统还是支持的吧?不过不装显卡驱动或低于185.85版本的驱动根本一直黑屏,只是能听到进系统声音。

网友:
设置问题!我们以前在工厂经常会调这些东西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请问该如何设置?那的问题?

网友:
11# 武汉天涯浪子 [/试过的。在这里也只显示一个显示器。
引用 网友F:

你只接了一台显示器,当然只显示一个
我说的是在这个图上的红框内显示的是 显示器的型号 还是 即插即用监视器,如果还是即插即用监视器就说明DDC通信有问题。用2种线分别试试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一定是显卡的事。。
要学会举一反三

网友F:
你只接了一台显示器,当然只显示一个
我说的是在这个图上的红框内显示的是 显示器的型号 还是 即插即用监视器,如果还是即插即用监视器就说明DDC通信有问题。用2种线分别试试
引用 网友C:

是显示器型号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恩,那估计会是那的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G:
恩,那估计会是那的问题?
引用 网友F:
这里是显卡维修版块。。
是已经确定显卡故障点的,并且有一定的数据测试值和电路图或图纸说明才发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