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高人i/o芯片发烫

楼主(2009-07-16):
一块amd760mpx主板,i/o芯片和两个串口芯片开机后很烫,没加散热片只能开机使用2-5分钟就死机,加了散热片也只能使用半小时左右,请问这是哪方面引起的?摘掉串口芯片能正常使用吗?请各位高手赐教

网友:
先把串口芯片拆了吧

网友:
同意王板的建议

网友:
串口现在一般都不怎么用的,拆了它

网友:
先拆串口芯片,看还发不发烫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串口芯片坏了

网友:
串口芯片很容易坏,建议不用拆掉,如果还烫,检查下电压是否不正常

网友:
多谢几位,回头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