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

楼主(2009-07-16):
我这个机子的电源板是没有修的必要了,因为都烧胡了,驱动板是十二针的,但是只用上了一排,也就是只用了六个针...

不敢乱试呀,请指点哈.

我不晓得那个是5V,那个是开关,请帮我标注一下..

第一次经手这个板子,很陌生!

网友:
驱动板这边的接口和这个一样的

网友:
哈哈哈,厉害,只怪自己学艺不精,还请武汉天涯浪子以后多多指导.

呵呵呵,搞定了!

网友:
为啷个,能电后,是白屏也,关了显示器开关,开关灯是灭的,而且开关灯表现是正常的,就是关了过后,屏都是通起电的,是那点没有搞对头哦?

网友:
1.电源线路粗
2.  5V要通过稳压集成块
按照这2个条件就可以找出来

网友:
谢谢电脑青竹...

现在是能通电了,电源的开关工作正常...

只是白屏了...

网友:
现在的情况是,关了显示器上的开关,屏幕是白屏...

接上VGA线后,能正常显示,这是什么原因哦??

网友:
还有一个开关线没接对吧

网友:
你高压的开关和调光接反了

网友:
到高压板的ON/OFF没拉对.

网友:
是啊ADJ接到ON上面拉 !换过了就好啦 !

网友:
你高压板和驱动析之间的线路有问题,你可能把开关控制线和亮度控制线接反了

网友:
关机白屏开关线没接对,高压板还处于工作中